[MACBOOK]
A1502进液体更换键盘进水处理

楼主(2016-04-27):
最新接的机都是进水的处理了补补焊就好了,也没什么好发贴子的,有个苹果A1502键盘位进液更换键盘发上来大家参考下没更换的可以少走点弯路,这几天有点忙,修机时修有部份都忘记拍照片了。这个机更换键盘就是麻烦,要拆掉电池,电池是像IPAD一样粘胶粘住的,所以更换键盘前一定要测试 好确认了才下手,这款机键盘口就主板中部,是直接接主板上的,不像前几款是通过触摸板上转接的,所以要测试是否键盘问题可以不拆电池前先接试好在拆。
本次拆电池我用上来拆IPAD的神器万用的CBP拆屏宝。加热80度10分钟后轻松撬起电池,注意撬电池时注意触摸板下面的有个铁片不能一起撬。

网友:
收藏了,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苹果收的起价格,就是不好修!

网友:
苹果产品好收价钱,风险大,耗时间!难度大

网友A:
你这样键冒会不会烤变形  如果换键盘就没影响 要是单拆电池的话 键盘变形了也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键冒会不会烤变形  如果换键盘就没影响 要是单拆电池的话 键盘变形了也麻烦吧

单拆电池你可以把加热部分移到掌托上时间短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