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4H 用电池在系统不花屏 用外电 在系统花屏

楼主(2016-04-27):
华硕 X84H  用电池在系统不花屏   用外电 在系统花屏  不入系统都没有问题  花屏后 蓝屏 查代码是显卡问题   论坛说显存旁边四个电阻有问题 换过也是一样 CPU和内存都换过   用电池正常 不会是显卡芯片问题吧? 我修过的朋友吗?

网友:
有关显卡方面的供电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头次看到   看看外接    BIOS 看看 不行的话  就看你说的显卡

网友:
个人觉得有必要干干显卡

网友:
是原装适配器吗

网友:
路过。。顶下。。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不关适配器问题

网友:
这不会是电容吧,就像东芝大电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