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 二代CPU A卡 认不到独显的问题

楼主(2016-04-27):
如题 联想Y460P 二代CPU  A卡  认不到独显的问题,重做显卡   更换全新的 ,查供电 ,信号 ,时钟,等都正常,就是米有独显  ,有哪位高手遇到过没。

网友:
显卡坏  先检查BIOS设置 基本都是显卡坏

网友:
看下显卡的1.8V供电是否到位

网友:
Y460P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这个板子是挺闹心的。集显也不错啊。

网友:
这个不是拆了也亮吗,认不了可能坏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  换显卡 电压都有,CPU也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南桥吧,我遇到过,是4代I5的,换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