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39CL显示器四画面

楼主(2016-04-27):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显示器,显示器四个画面,菜单乱码,是不是程序的事情啊。

网友:
如果不是有人换过通用板的话,那就是目前显示器程序有问题

网友:
换通用板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我一会找程序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开机画面也是主样吗?

网友:
写一个程序看看。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或许屏上面的码片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通用板屏驱动不对就会这样

网友:
这种一般就是程序有问题,先恢复出厂试下,还是一样就刷BIOS。24c08可以清空试下

网友:
换个通用先试一下屏的好坏,,,,,,,,,

网友: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明显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什么问题呢??

网友:
应该就是MCU程序的问题

网友:
大家都以为是程序的问题,我今天把板子的程序刷完,故障依旧,是不是屏上面的程序有毛病了。

网友:
你换个通用版测试一下啊

网友:
不会是屏出问题了吧,不过可以用测屏器先试一下屏哟。

网友:
通用驱动板在怎么改

网友:
刷程序试试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不用看了,一定是屏坏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软体出问题了,对于通用版我是不怎么赞成改动,最好还是修复原板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