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档LOGO

楼主(2016-04-27):
一台CQ40 原来是北桥问题,换新北桥后机器亮了,但是进不聊BIOS,过了LOGO 后就好像是死机聊,有背光无显示的那种,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BIOS已经刷过好多个聊,南桥也换聊一个,还是一样,版号为:LA-4112P VER:1.0 ,北桥为:215-0674034 显卡为:216-0707011
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AMD 的么?

网友:
BIOS问题,我以前遇到过,也是刷了好多bios,然后我师傅给刷好的

网友:
先拆了外设再说,不行换南桥一般都OK了

网友:
裸版试试,光驱啥的都去掉了

网友:
先拆外设再搞桥

网友:
还桥的问题吧,打下LPC的值,然后查下是不是死波

网友:
估计是外设

网友:
这机器的EC和有线网卡坏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EC比较多一点。。。你换个EC试试。。。。

网友:
会不会北桥没做好

网友:
外设去掉。看看USB口有没有短路哦

网友:
基本外设 不过可以上个诊断卡看代码档在什么位置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出招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哈哈,偷偷地告诉你,换北桥吧

网友:
是不是北桥没做好

网友:
换个U试试,应该好了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继续 换个 全新北桥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之前不显,X宝买的北桥。现在问题是LOGO过后灰屏。

网友:
外设和南桥

网友:
挡logo一般是外设

网友:
换显卡试试看

网友:
这个一般是北桥你没做好

网友:
南桥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