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REV:2.2不出CPU供电简单修复

楼主(2016-04-27):
昨天一个同行拿来的  技嘉主板GA-H61M-S1 REV:2.2    开机不显示 ,测内存电压PHASE1_5V有1.5V 。PCH桥供电1.05V,接着测试 1.8VPLL供,总线供电正常。在测试VCCSA供电Q13没有电压出来 看来CPU供电也没有出来,一测CPU供电确实没有出来 芯片采用的是95836 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了,网上一搜没有这个版本的图纸,跟GA-H61M-DS2 3.0的图纸部分电路是一样的  测试Q13场效应管D级CPU_VTT有3.3V 。G级控制只有2.3V明显不对 看来就是这里出问题了,此电压是AS324M第7脚发出 通过一个8.2K的R41电阻分压的 测R41阻值只有2K,料板找个装上再开机 正常显示,维修结束。

 会员6003042元2022-12-11 16:08
 会员6003042元2022-12-11 16:08
 会员13506232元2022-12-4 11:56
 会员9802372元2022-11-16 09:58
 会员4652272元2022-10-20 14:09

网友A:
正常应该为多少V呢

网友B:
要是CPU供电没有出来就恶心了   而不是VCCSA

网友:
正常应该是1.1v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测试Q13场效应管D级CPU_VTT有3.3V

这个不对啊。CPU_VTT是1.05V啊

网友:
碰到有块一样的板没修出来

网友:
CPU_VTT有3.3V怎么可能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CPU供电没有出来就恶心了   而不是VCCSA

我这片就是CPU供电没出来 2.0的 EN VCC都正常 求解啊

网友:
我的是REV2.2的,也是不出CPU供电,换了电阻故障一样就是不出来

网友(2016-05-27):
兄弟图纸上传一下啊    急需

网友(2016-07-04):
大神一样的

网友:
那个电压正常应该是1.05吧?

网友:
我的不出CPU供电,但是CPU_VTT也没,这个怎么产生的?

网友:
楼主在牛A和牛B之间徘徊,学习啦

网友(2017-01-08):
我表示不信 cpu vtt正常是1.05v  3v cpu早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为多少V呢

0.85-0.95v

网友:
vccsa是0.85-0.95 我修过一块板vccsa那个管完全导通了变成了1.05v 直接把cpu烧了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是第8脚发出到G极的电压吧

网友:
电阻太小很容易腐蚀现在的板子

网友:
666 这样的图片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的, 加油

网友(2017-02-13):
上电时序问题,先出VCCSA,再出VCORE

网友:
我的板子是2.2的,坏的是CPU开启电压的管子,换好电压是出来了,可是不跑吗,BIOS刷了几个了没好,H61麻烦死了。

网友(2017-03-23):
我的是2.1的 EN 正常 CPU_VTT1.05就是没CPU供电,真是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真的是強到無話可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片就是CPU供电没出来 2.0的 EN VCC都正常 求解啊
看看VLD高低电平有没有

网友:
感觉数据怪怪的,有没有

网友:
正向输入才0.9几输出怎么会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