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热敏电阻怎么没有阻值

楼主(2016-04-27):
大家帮看看这个热敏电阻怎么没有阻值,测量是通的是不是坏了

网友:
有阻值的,只是阻值很小,,,,,

网友:
这个是带有保险性电阻

网友:
怀疑他坏 可以换一个

网友:
一点阻值也没有。是通的

网友A:
5.0欧姆 20%误差的ntc

网友:
这个是根据温度控制的吧。当温度达到多少阻值会有变化。我当时有个投影也是这样。我用风枪加热量阻值。

网友:
这是负温度热敏电阻,它的特性是随着电流的加大而阻值下降,最后阻值接近0

网友:
这个是热敏电阻,,阻值小是对的

网友:
换一个就知道是不是坏的

网友:
NTC  负热敏电阻 温度越高 电阻越小 一般用在交流220V 整流桥之前 防冲击电流的

网友:
这电阻阻值小才正常,大了反而不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欧姆 20%误差的ntc

说得非 常好!

网友:
温度越高 电阻越小

网友:
应该会有阻值的,只是值比较小,如果一点都没有应该是坏了

网友:
这个有阻值的。

网友:
用风枪吹一会儿在测阻值是不是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