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开机掉电,捡钱的。。。

楼主(2016-04-27):
今天天气不太好,外面下着雨 店里也没什么活,正闲的没事干,有客户送来一台戴尔N4010独显本子,现象为开机电流到0.9掉电保护不能再次触发,心想此故障应为局部短路的可能性较大。立马拆机检测,当测量到电感5V_SUS输出PL9时对地阻值为0,把旁边电容翘起一边后阻值正常,果断换掉开机正常
附上电路图

网友A:
这机子待机5V短路了还能上电也是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待机5V短路了还能上电也是奇葩

这5v应该是系统供电吧

网友:
确实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B:
是奇怪,这个短路还能跑到0.9,看来真是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

网友:
系统5v短路,pwm芯片不保护?

网友C:
天天有人捡钱啊 。

网友:
这样能上电???

网友:
果然很奇葩,你那不应该是上电,应该是大电流。错觉吧!!!!1

网友:
待机0.008,触发升到0.9后掉电0.01然后不触发

网友:
5V对地应该保护呀

网友:
5V-SUS短路还能触发,确实长见识了,

网友:
这里短路不是直接保护了吗,怎么触发的

网友:
这个好像也是通病,N5010也有这问题,可能这批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你们都能天天捡钱     我们经常遇到疑难杂症

网友:
只是凑巧而已,临下班接了一台联想Y470机器,触发掉电无CPU电压,更换供电芯片后输出正常,但过logo后几秒掉电能再次触发,按键接口座子直接拿掉了,触发瞬间有高低高跳变,各路输出正常,头大中。。。

网友:
一个电容的问题,捡钱的节奏

网友:
是不是摸着发烫呀

网友:
楼主捡钱了,
最近都是不定时掉电的机子难搞

网友:
楼主,电容是不良还是直接短路了

网友:
滤波作用??

网友:
戴尔n4010是短路了,换掉就好

网友:
待机0.008  5v还短路

网友:
运气不错阿这电容能短

网友:
大神呀,我现在遇到一个y460的开机1.3A掉电,刚拿来的时候还开了一次机,进了系统,拆机没查出来短路,各个电压也都出来了,无从下手呀,指点一二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天有人捡钱啊 。

没有技术没有基础的人,想捡钱还不会捡钱呢,这是我们辛苦的回报

网友:
5V短路还能跑到0.9也是个奇迹!楼主 是怎么知道是滤波电容短路呢?

网友:
学习了,捡个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奇怪,这个短路还能跑到0.9,看来真是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

这个0.9A不是电流跳变到0.9,而是短路后电路所消耗的电流。比如线性3V短路0.12A是一个道理!

网友:
不会吧,要是客户不知道的画,芯片一直短路都不烧?

网友:
电容短路了还能触发。

网友:
这种有极性电容好像还不容易坏了哦。楼主运气实在太好。

网友:
修板前先打各电感阻值  不错啊

网友:
这个钱挣的容易啊,不过楼主的技术也是刚刚嘀!

网友:
怎么能说捡钱呢,客户听着会不高兴的。。呵呵。。

网友:
我就摊不上这样的好事

网友:
这款机电容坏的还没遇到,都是修的显卡

网友:
秒殺的雞,看到都流口水

网友:
一修机 就是巴适 !

网友:
短路的都还是好办。

网友:
已经无法用常理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