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不触发

楼主(2016-04-27):
苹果A1465不触发,版号820-3435-b,公共点有电压,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提供信息太少

网友:
待机 ,EC条件     南桥的条件

网友:
不懂时序你就没有头绪

网友:
送修吧。别自己搞了 时间会很漫长的。。。。。。。。。。。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看下 3.4 出来没有?  看下ec给3v 开启有没有。。没有看ec的待机 复位   有没有  灯亮不亮  下面是图纸点位 自己照着修 或者送修

A1466 820-3437-B.PDF.pdf

迅维网chinafix.com_点位图A1466 820-3437-B.rar

点位

网友:
保隔问题,一般不难

网友:
触发电路查下

网友:
无触发 还算好修,楼主在确定不是假公共点的前提下查一下EC和南桥待机条件,顺着触发电路戳下去,应该很快就能搞好

网友:
这个最好找个图,查EC的条件

网友:
建议你还是给别人修吧,以免故障扩大啊

网友:
按照苹果时序来查

网友:
下鼐图片和点位对着修就可以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元件太小了,,,看着眼睛痛,

网友:
5v不正常 ,换待机芯片好了

网友:
先看看3.42出来了没有,再看看ec有没发出3,5V开启,没有就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首先 要有PP3V42G3H 这个是EC工作电压 再查EC 复位  查到主供电的en 查3  5V是否出来  慢慢来

网友(2016-06-04):
我也修到过的

网友:
有图纸多测测待机条件吧

网友:
搞定没有、

网友:
楼主能在详细点吗

网友:
下载时序 其它型号都是差不多

网友(2016-07-06):
先查3V系统供电啊 ,你这样说太笼统了,别人不好帮你呀

网友:
这机器待机时候是只出3V的  按开关后才出5V的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BIOS 的些。有没有短路。

网友:
送专业人士吧,别越弄问题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