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这几个二极管

楼主(2016-04-27):
大家帮看这几个二极管,这个电源有一个二极管是通的,我怀疑是击穿了,

网友:
那个痛的二极管一点阻值也没有

网友:
那个通的一点阻值也没有,但保险没断

网友:
没有阻止的二极管不是个好二极管

网友:
拆下测量为准

网友:
二极管测量是不会响的,响了就是坏了

网友:
二极管已经坏了,,,,,,,,

网友:
这种快恢复的二极管,不好找,这是个打印机的电源吧

网友:
这是投影仪的电源

网友:
通的就是被击穿了。

网友:
正反向阻值一样且很小基本都是二极管击穿

网友:
通了就换呗

网友:
折下测为准,板上短路也会响,怀疑那个先干再说

网友:
通了就短路了,拆了量下

网友:
这种情况也可能是负责短路。

网友:
拆下测量才准确

网友:
是被击穿了哦

网友:
如果拆下来测正反向都是通的话就是它坏了,要找个代换才行了

网友:
拆下来测量才准。

网友:
阿的个神阿,这得什么眼神才能看清你的照片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