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lmt-s2的坑爹维修

楼主(2016-04-27):
  一个技嘉的78lmt-s2拿过来不通电,12v保护,换个mos关通电了!  然后内存供电不对,通电之后是5v的供电,吓我一跳啊,换了rt8120d,内存供电ok了
接着复位灯一闪一闪,测桥没供电!
==继续说悲剧

网友:
下面呢,没了?

网友:
接着没有桥供电,换个8120d,没效果,测8120d的1脚,5脚,7脚都没有电压,再看,5脚的外围的2r2电阻坏了,换了之后1脚12v,5脚12v都有了,7脚还是没有电压,翘起7脚就有2v左右电压,再测,r23貌似不通了,换了个0欧电阻,还是7脚没电,夹着测试pq12,好像短路了,换了,有电了,跑吗了,看起来要亮了,哈哈哈、、、、、、、
  高兴的太早!

网友:
上u,上内存,跑2a,38,一直到7f,哇咔咔,好啊,好个毛啊,重启了,一直重启,测桥供电只有0.8v,8120d测量7脚1.2v左右,也不知道对不对,还有这个我还得是8120b,也不知道是不是完全一样,大神们啊,指点下啊,接下来怎么搞啊,

网友:
pq11,pq12,pq10都换了,原来的是好像是r428,wo换的是r460,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旁边的滤波电容也换了、、

网友:
现在测rt8120b的1脚12v,2脚3.4v,4脚8.6v,5脚12v,6脚0.8v,7脚1.18v,8脚0.8v,问题在哪里啊?这个板子修了好久了,不想放弃啊

网友:
感觉台式的比笔记本的难搞呀

网友:
大神都放假了吗?跪求大神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