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305 PC BIOS

楼主(2016-04-27):
HP omni 305 PC BIOS

网友:
下来看看,修的什么故障呀

网友:
我的机器0.3-0.4反复跳变,里面有滋滋滋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的电流到0.7-0.85之间 以前遇到过从直后好的  这台换的芯片没解决216-0752001

网友:
没修到这种机子,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