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30进水维修 图纸缺件

楼主(2016-04-27):
       联想L430 i5 三代进水维修
        先来几张主板进水地方的图片 进水很严重。腐蚀的也很厉害。
先看第二张处理完了是这样 图纸上是这样 PD4011和PD4010图纸没有我测量发现DCBATOUT和pu4101的16脚不是直连而是通过pd4011和pd4010应该是这样的
          桥附近进水比较多但腐蚀不太严重,看样子桥下面也进水了,用针管把洗板水用力冲洗几次,风枪加热把洗板水蒸发。
          再看pu4801腐蚀严重 处理发现12脚焊盘腐蚀掉了,芯片上的焊脚也没了 芯片换掉飞线处理完成 还有几个小芯片腐蚀掉脚,就不发图了。处理完成上电亮机,运气不错没其他问题

网友:
最后图片忽略 花错的也跟着跑上来了

网友A:
换桥了吗。看到桥附近,腐蚀的好严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了吗。看到桥附近,腐蚀的好严重啊。。。。

没换桥 》》》》》

网友:
这个贴怎么没人加分啊,写的挺好的

网友:
主板焊盘脚也烧断了,难度大啊

网友:
技術不錯,氧化成這樣還能搞

网友:
*脏话*     神了   你这怎么做到的

网友(2016-05-27):
撒大叔大婶大婶的撒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