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E430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4-27):
前天接到同行的一个本子,THINK PAD E430,板号LA 8131P,客人说不定时掉电,拆掉外壳,用祼机测试,也一样的掉电,有时进PE里掉电,有时上电就掉了,有时正常进入系统后,关机后就开不了,等过半小时才能开机,换了硬盘内存,BIOS刷了好几个,CPU也换了,待机芯片也换了,实在没办法了,求高手解决~~~

网友:
刷个纯纯的BIOS试下

网友:
关了不能再开,温控电路查下,换个温控芯片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试试,有的机器的温控是显卡控制的

网友:
该查的地方都没查呢。不好说。。。。。。

网友:
还要查哪些地方?
说来听听

网友A:
论坛上有很多这样的贴子,没有一个搞定的~~~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吧,这个机器BIOS特爱坏

网友:
楼主解决了和大家分享一下 静候佳音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的问题   网上买一个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很多这样的贴子,没有一个搞定的~~~

是啊掉电的不好修  要系统的排查  还听过过什么开关板也有可能
lid 温控 供电 pg 复位  晶振神马的千奇百怪,不能一 一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