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楼主(2016-04-27):
我想问各位主板上的mos管怎么测量啊?网上有人说用万用表打蜂鸣档,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接G极测得数值为300-800为没问题。也有人说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测得数值为300-800为N沟道且没问题。也有人说要先拆下来且短路再黑D红S测量。然我怎么测都是没有任何数值,有时候会响一下然后数值跳变又没数据了。我想问究竟要怎么测量啊?还有就是是不是大头向上。下面的三个脚从左到右分别为G..D...S也就是大头是D极。大头左下角是G极。右下角是S极?诚恳学习,望各位指教。

网友A:
黑接D 红接S 有500左右的值为正常 要拆下来测量

网友:
下面不是有3脚么 中间的与D相连  从左往右边  就是GDS

网友:
或者加电的情况下测量 GD有电压 S没有输出一般就是好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接D 红接S 有500左右的值为正常 要拆下来测量

也就是蜂鸣档黑D红S是吧。测得300-800为N沟道。红D黑S测得为P沟道是吧?那为啥我怎么都测不到数值,要么就数值很小只有十几二十?什么鬼。我人品问题碰到都是坏管?

网友:
要拆下来测量 不然不准确

网友:
找块料板 拆下来测量看看 就当练习焊接技巧

网友:
量之前三脚接一起放放电。
这样量会准确一点,而且可以找点电子基础看看。。
你问这样的问题,很多高手都懒得理你。

网友:
N管红笔接右下,黑笔接大头,有300到600左右的值

网友:
3个脚一起短接先放电,然后就蜂鸣挡分别测量各脚,只会出现1组读数,数字几百不确定。如果有多个读数肯定坏了,读数很低,上电摸下烫不烫。至于区别N沟道还是P沟道,对于台式机绝大部分都是N沟道的

网友:
他们说的没错,你还不会量吧,去实地学得快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