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紧急求助ipone6进水开机白苹果后花屏紫色背景加竖条

楼主(2016-04-27):
机器是一个朋友拿过的。说进水很久了,拆开后水都干了,屏幕主板和电池都进水了,电池报废,用维修电源电流上下跳动停在0.12,检查无正负5.7v更换芯片后有了,背光供电断线飞线点亮,点亮后就出现了上面的情况了。客户电池坏了我这里没有这个电池,我是修笔记本的,现在才慢慢涉足苹果手机很多配件没有。现在向大家求助,由于没有电池用简易测试线一会掉电也无法进系统测试触摸是否完好。恳请哪位大神给指点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备注下机器可以连接电脑

网友A:
手机主板不修  每次修都不稳地  你这个问题没遇见过

网友B:
有-5.7V出来的话把座子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主板不修  每次修都不稳地  你这个问题没遇见过

接到两台了,再不修人家都不会来找我修了,总不能砸自己饭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5.7V出来的话把座子换了

应该不是做子的问题吧?它好像都是定时定点开机白苹果后就花了,

网友:
难道没有大神给之下召吗?昨天重置了触摸芯片下面进水了。可是重置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屏幕坏了吧 你可以买个带小板的苹果的电源线啊 那样用电源供电 就不好关机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幕坏了吧 你可以买个带小板的苹果的电源线啊 那样用电源供电 就不好关机啦

应该不是屏幕,昨天搞了下发现机器可以正常刷机,但是刷机后白苹果或者花屏无限恢复模式。

网友:
现在发上图片大家帮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屏幕,昨天搞了下发现机器可以正常刷机,但是刷机后白苹果或者花屏无限恢复模式。

难道是显示IC的问题?

网友E:
查下总线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显示IC的问题?

显示供电IC 已经换过。现在机器有最新进展了。高了半天原来是我买的那个线不行,我买块电池可以正常进系统了。但是还是花屏,屏幕触摸接口坏了。现在在担心客户是否还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下总线信号吧。

显示供电IC 已经换过。现在机器有最新进展了。高了半天原来是我买的那个线不行,我买块电池可以正常进系统了。但是还是花屏,屏幕触摸接口坏了。现在在担心客户是否还要修

网友B:
触摸座子几个钱?直接给换了……

网友F:
这个应该搞黑触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显示供电IC 已经换过。现在机器有最新进展了。高了半天原来是我买的那个线不行,我买块电池可以正常进系 ...

你是说电源线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座子几个钱?直接给换了……

客户不要修了,哎,亏大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搞黑触摸。

嗯。已经确定是黑触摸有问题,可是客户不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电源线不行吗
电源线不行,使用电源线花的很厉害不进系统。用电池进系统斑马线。黑触摸也有问题。可是客户现在不要修了,我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