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温度高

楼主(2016-04-27):
接修一台HP的一体机,维修好公共点上管短路之后,测机,775架构的E5800CPU,温度高啊,都不敢用手摸,开一会就死机了,请教怎样才能解决

网友A:
温度很高是不是CPU电压变高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很高是不是CPU电压变高了造成的

1.2V的CPU供电,775是正常的吧

网友:
换个CPU 看看,或者换下电容, 那铜管 出问题也这样的

网友:
散热器的那个位置温度高,你没用说清楚,风扇的位置不高的话,考虑铜管坏了。

网友B:
电感温度高吗?如果电感温度也高就是CPU供电电路还有不良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温度高吗?如果电感温度也高就是CPU供电电路还有不良原件

电感温度高,我现在修空调忙,明天在静下心来查一查

网友:
CPU的三箱供电的贴片电容发黑,换之,

网友:
换个CPU 或者CPU与散热器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