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V193WV程序

楼主(2016-04-27):
显示器显示花屏
显示器

网友:
楼主你机器什么型号什么样的花屏上个图片看下。花屏的话屏线 驱动板 屏都会造成花屏

网友:
屏、屏线、驱动板都有可能,所以用通用板先试一下,就能把故障范围缩小。。。。。。。

网友:
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