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730不认显卡

楼主(2016-04-27):
影驰GT730不认显卡,测试主板上面几个测试点出了PCI_V没有电压,其他正常。跑线路发现是由UP0104S转换过来的。 第三脚被拉低为1.5v,应该是5v才对。估计芯片坏了。找了个UP7706换上,测试输出1.0v正常,显示了。好了。

网友:
没看明白是显卡坏了还是主板坏了?

网友:
PCI_V在糟上几点测

网友A:
我也没整明白,到底是主板坏还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整明白,到底是主板坏还是显卡坏了?

显卡的板。就是显卡坏。

网友:
我也看不明白,是主板还是显卡坏

网友:
供电先测试下

网友(2017-04-08):
修显卡,若是供电问题就等于捡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