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A 不定时掉电短接OK

楼主(2016-04-27):
E43A 不定时掉电,掉电马上开机又可以用,有时用几个小时,有是没进系统,因为不知何时掉电所以不好测掉电时的电压情况,想了想以前遇到过,这种机器,保护隔离不过的,这个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啦,直接短接测试几天了没再掉电,客户不用电池,我也懒得修了,收钱!

网友:
还有这好事,换个管子没好吗

网友:
这个客户好讲话

网友:
客户本身一直就没用电池的

网友:
隔离保护直接短接过去?  那要是以后出问题了。少了隔离保护。这机器不报废?

网友:
这个做法还是很危险的。还是负责任一点修好隔离电路吧。

网友:
不用电池的话,还是可以像你这样操作的。不稳定有的也不好修好

网友:
我修过隔离保护 我师父懒得找管子  也是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