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反数码相机必须了解的12个常识

楼主(2016-04-27):
单反数码相机必须了解的12个常识

  随着科技的发展,单反相机进入数码时代,面对市面上各种品牌、各式各样的单反数码相机,选购成了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单反数码相机的12个常识,让你轻松的买到最适合自己的单反数码相机。

单反数码相机 图1

  1、P档和全自动的区别

  在数码单反相机模式拨盘上有自动曝光的P档和全自动挡,这两者的功能有何区别呢?下图中分别属于4家不同厂商的数码相机模式拨盘照片。

单反数码相机 图2

单反数码相机 图3

  实际上P档是在TV和AV这两种半自动曝光模式之后出现的全自动曝光模式,P和绿区全自动的区别就在于P档之下你可以自由的设定光圈、ISO、测光模式、连拍模式、焦点等等,而绿区全自动则将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了相机,用户一个选项也不能调节,是真正的傻瓜全自动模式,至于其他的场景模式,比如运动,夜景之类的则是绿区全自动的变种,是已经设定好倾向的曝光模式,比如人像模式相机在设定曝光参数时会偏向大光圈,而运动模式则会偏向高速快门,风景模式和微距模式会偏向使用小光圈等等。

  2、什么是光学防抖?

  防抖技术在近年来开始从高端镜头向低端镜头普及,除了需要提高ISO和有效像素来实现的数码防抖之外,真正有意义的光学防抖技术主要分成两大类,一种是以佳能IS为代表的镜身防抖技术,另一种是以美能达AS为代表的机身防抖技术。

  佳能的IS系统,其他厂商也有类似的技术,比如尼康的VR,腾龙的VC(Vibration Com-pensation) ,适马的OS,松下的Mega OIS等等,镜身防抖系统的作用原理是在镜头内部搭载了加速度传感器,感知镜头的运动情况之后移动镜头中某一片或一组镜片来补偿镜头运动造成的图像位移。

  机身防抖的作用原理其实和镜身防抖的差不多,只不过从加速度传感器当中感知到的机身运动状态型号被用于移动影像传感器来补偿图像位移。有三星的OPS、索尼的SSS、宾得和奥林巴斯的IS。

  使用了SR机身防抖技术的宾得K10D

单反数码相机 图4

  使用了IS机身防抖技术的奥林巴斯E510

单反数码相机 图5

  3、镜头防抖和机身防抖

  这两种防抖技术都能够实现降低1-4档左右安全快门的效果,在4/3系统上,机身防抖显然是个更好的选择,一方面可以兼容所有镜头,节省用户投资,更重要的是4/3系统的影像传感器面积较小,重量也较小,移动起来反应更加敏捷。

  在APS机身上面,机身防抖的效果要比镜身防抖稍微差些,因为传感器重量和体积都增大了,移动起来惯性更大,响应速度会变慢,所以4/3系统最新的机身E3可以做到降低5档安全快门,而APS机身防抖做的最好的索尼a700也只能降低4档。

  4、开了防抖之后,图像为什么依然模糊?

  在提到防抖技术时,常常用“可以降低安全快门x档“这样的语句来描述,一般来说安全快门是镜头焦距的倒数,比如180mm焦距(以等效135焦距计算)镜头安全快门是1/180s,同样的,35mm镜头安全快门大概是1/30s,手持单反数码相机的情况下,低于这个安全快门就有可能造成图像模糊,防抖技术的加入可以降低这个安全快门的限制。

  比如同样的180mm焦距镜头,使用了可以降低安全快门4档的防抖技术之后,可以在1/90s的快门速度下手持拍摄而图像不虚,但是如果光线暗到快门速度只有1/30s或者更低的话,那么还是会虚的,所以说即使有了防抖,也要练好自己的铁手功。

  5、镜身驱动对焦好还是机身驱动对焦好?

  所谓镜身对焦是指镜头内置了驱动电机,从机身取得电力供应和驱动信号,而完成对焦所需要的扭力则由镜头自身提供,机身不内置对焦驱动电机或者机身内置对焦驱动电机不参与镜头对焦工作,而机身对焦则是指镜头没有内置驱动电机,由机身电机通过驱动轴输出扭力驱动镜头对焦的工作方式。

  镜身对焦的典型例子是佳能EF镜头。而尼康则是典型的机身驱动派。

  机身驱动的尼康D3,红框内就是机身驱动电机

单反数码相机 图6

  镜身驱动的好处是可以根据镜头不同选用不同的对焦马达,不会产生对焦马达扭力不足或者过剩的情况,不足之处是会增大镜头的体积和使镜头设计复杂化,为了要分配对焦马达放置的空间,佳能做了环形超声波马达,这样只要把镜头做胖一圈就可以,不必占用镜身内部空间。

  而机身驱动对焦的优点则是镜头设计可以相对简单,缺点就是对焦马达扭力固定,有可能会产生大镜头驱动扭力不足对焦速度较慢,而小镜头扭力过剩的情况,而且为了提高驱动能力,机身对焦马达一般都会选择扭力较强的型号,耗电量和噪音都不容乐观,另外一个不足就是机身驱动轴和镜头驱动轴接合部分一般都有不小的旷量,这对于精确对焦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6、卡口是机械界面好还是电子界面好?

  说到驱动形式的问题,就免不了卡口设计的问题,类似于佳能EF卡口一样,卡口只负责传递信号而不负责传递驱动力的,属于全电子界面卡口,而类似于尼康F卡口一样,不仅要传递信号,更有机身对焦马达的驱动轴用以传递扭力的,属于机械电子混合界面。

  全电子界面卡口需要配合镜身驱动镜头来使用,因为不传递机械扭力,所以相机和镜头接合部位密封性更高,而且镜头后组可以设计出更大的孔径,而机械界面要留出固定的传递扭力的位置,所以镜头设计上会略显复杂,而且镜头后组很难做大,这对于大口径长焦镜头来说是个致命的缺陷。

单反数码相机 图7

  7、尼康没有超大口径镜头

  对尼康系统有一些了解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尼康在很多焦段都缺乏超大口径自动对焦尼克尔镜头,尼康没有此类镜头是因为F卡口问题。

  大家都知道尼康的F形卡口从MF时代一直跨入AF时代,在尼康机身上的卡口的内径是44mm,其实就是将35mm底片对角线(43.27mm)"四舍五入”而来的,其意义就是可以将从镜头射出来的与35mm胶片面积相同面积的光直接引入机身。这里有一个专业词汇:从镜头卡口法兰盘到焦平面的距离叫“法兰焦距”“法兰焦距”太小就无法容纳下反光镜,TTL测光等机构;太大影响镜头的实际通光口径和最近摄影距离。

  镜头“最大通光口径”:是指在焦平面中心上钻一小孔(孔的直径应小于镜头焦距的150分之一),将这个孔看作一点光源其发出的光经镜头折射成一束圆柱形光,这圆柱的直径的称作该镜头“最大通光口径”。这圆柱的直径与镜头焦距的比称作“最大通光口径比”,我们经常在镜头上看见1:1.4,1:2.8等等就是这个意思。

  而实际上尼康标准镜头的最大口径比只能达到1:1.2左右,然后再加上机身向镜身传递扭力的驱动轴,还有镜身内部的减速机等等机械结构,能做到1:1.4已经比较出色了。

  8、为什么要对镜头进行数码化?

  单反相机进入数码时代之后,影像传感器代替了胶片,无论是CCD还是CMOS的表面都是光滑的镜面,相比胶片,对于光线的反射强很多,镜后反光造成的镜头光学素质下降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麻烦,在胶片机身上表现良好的佳能EF17-40L在机身上广受诟病的边缘分辨率下降问题,有一半是因为消光不佳的原因,此其一,CCD/CMOS反光严重造成眩光。

  其二也和CCD/CMOS有关系,那就是光线的入射角度。在胶片机身上镜头只是出现暗角,而在数码机身上却凸出明显,原因是CCD/CMOS表面反光严重,本来能在胶片上参与成像的光,有一部分就被CCD/CMOS反射走了。

  单反数码相机镜头的数码优化主要有使用新型的光学材料和镀膜技术,使镜头光线更加接近于垂直入射,降低反射的可能和反射的程度,使用新材料来提升镜头锐度表现,而放弃对于色彩还原的过度追求,数码相机无所谓偏色,颜色可以通过后期或者机身内置曲线来校正,还有设计专门的小像场镜头来改善像场边缘的表现等等。

单反数码相机 图8

  9、金属镜身和塑料镜身有何优缺点?

  专业镜头为了保证坚固和可靠性,一般都会使用金属镜身并辅以防水密封处理等,所以一直以来都有金属镜身好于塑料镜身的观点,虽然观点并没有错,但毕竟金属和塑料各自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而且镜头成像的是镜片,又不是镜筒,所以不必太在意。

  金属镜筒的优点在于坚固耐用,强度较好也比较耐磨,而缺点就是比较贵,重量较大,另外一些全金属的镜头在对焦时速度很慢。而塑料镜筒则重量轻,对焦速度快。

  10、什么叫超声波镜头?

  所谓的超声波镜头是超声波马达驱动镜头,超声波马达最早由佳能首先使用在镜头上。不过对于超声波马达驱动,各家的叫法都不同,佳能叫USM,尼康叫SWM,但是在镜头上的标志是AF-S,适马叫HSM,宾得叫SDM,索尼则沿用了美能达的叫法称为SSM,奥林巴斯则称为SWD,腾龙和图丽则暂时还没有推出超声波马达驱动的镜头。

单反数码相机 图9

  11、镀膜是干什么用的?

  现在的镜头表面都有颜色各异的镀膜,这个镀膜并不是为了好看,一般来说,镀膜主要有两个作用:

  1.增透。正常情况下光线在玻璃表面发生反射的机会较大,普通的以氧化镧光学玻璃,其透光率可达到90%以上,剩下的10%则会反射出去,为了弥补这些损失所以在透镜表面镀上一层膜来增加透光效果。

  2.校正色彩。比如镜头中某一片镜片颜色偏黄,则需要在另一片镜片上镀上一层对黄色光有截断作用的膜来平衡色彩。

  12、点测重要吗?

单反数码相机 图10

  高级机身和入门级机身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是否支持2%-3%的点测光,在胶片机时代,点测光是大家都非常重视的功能,但到了数码时代,点测光功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存储卡可以使用包围曝光模式,曝光+-2档可无损调节的RAW格式文件,单反数码相机机身上的LCD显示越来越准确,能让你及时的发现曝光有问题的照片并且就地重拍,在这种情况下,机身最基本的偏重中央测光模式已经足够应付了,对与点测的需求就显得不那么迫切和必要了。

  以上是单反数码相机必须了解的12个常识的详细介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