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e 奇美显示器可视角度低,可以换屏吗?

楼主(2016-04-27):
B460e 奇美显示器可视角度低,可以换屏吗?
最好是不换驱动模块的

网友:
可以用三星屏试一下,不用换显卡的。

网友A:
换屏是可以的,但像这种小尺寸的屏,本身可视角度就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屏是可以的,但像这种小尺寸的屏,本身可视角度就不大

感觉可视角度连90° 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视角度连90° 都没有

那可能你的屏确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