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mos管测量问题

楼主(2016-04-27):
我想问各位主板上的mos管怎么测量啊?网上有人说用万用表打蜂鸣档,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G极测得数值为300-800为没问题。也有人说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测得数值为300-800为N沟道且没问题。也有人说要先拆下来且短路再黑D红S测量。然我怎么测都是没有任何数值,有时候会响一下然后数值跳变又没数据了。我想问究竟要怎么测量啊?还有就是是不是大头向上。下面的三个脚从左到右分别为G..D...S也就是大头是D极。大头左下角是G极。右下角是S极?诚恳学习,望各位指教。

网友A:
下面3脚 从左往右顺序是 GDS   中间的脚位与上面的相连, 测量要拆下来 黑表笔接D 红接S  有500左右的值为正常

网友:
拆下来测量更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3脚 从左往右顺序是 GDS   中间的脚位与上面的相连, 测量要拆下来 黑表笔接D 红接S  有500左右的值为 ...

不拆下来,大概怎么判断??谢谢

网友:
按前辈的说法 打G极对地值也可以 不过我修得少 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