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老生常谈的问题

楼主(2016-04-27):
今天修了一个三星R428的老问题,困扰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现在终于解决了,很久没有发帖了,特意来和众位分享下,总结出来的观点就是,维修要心细,一定要心细!!!
三星的R428到手的问题是上电慢,电流到0.48.一看这个问题,通病吗,直接拆掉硬盘和硬盘背面的胶带,去掉了那个罪魁,电容,,开机测试,电流刷的就跑上去了,OK,以为大功告成。,装机叫小伙测试。客户还说他的无线网卡好像不怎么好,我就让小伙开机把无线网卡测试下,结果小伙说不会亮了,大惊失色,不会亮了,赶紧去掉电池,上电流表,又成0.48了,,怎么搞的,只有拆机了。拆机看看拆掉的电容,没有什么问题,VCORE也出来了,但是网卡发烫,那就把网卡拆了,在开机,电流又上去了,又亮机,我又试了3遍都好的,那就让小伙在装机了,套起来好了,但是关机后又不亮了,我在想,这个通病的机器怎么这么神呢,后来看到大电容NEC,我想为了避免漏掉,决不能放过一个可能,把NEC也干掉了,上电,又OK了,,这次不装了,联系测试了5遍都能开机,我就放了一会,吸取教训,果然,5分钟之后再开机又不亮了,我想我遇到神机了,要静下心来修了,打开图纸,查看电压,既然VCORE都出来,那基本上前面的电压应该都有了,只要查信号了,开机有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开机启动慢,那可肯定是南桥那一块的问题,重点放在南桥那块。既然电压都有有,那就只有查RST和CLK了,PLTRST没有
南桥的问题,发现摸这南桥电流就上去了但是不会亮,,重点还是放在南桥,假焊南桥,发现没有用,一样,只有重头来查,最终还是要从RTC电路开始查,不差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我拆掉的电容和电阻连接的地方都不通了,问题找到了,是自己粗心,用镊子去电容的时候太暴力,把PCB线路板的线整断了,一波3折的机器终于修好了,补线OK。希望还有有心人,下次修的时候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走弯路

网友A:
  说到底 还是通病电容咯

网友B:
那网卡发烫怎么解析,,,,,,

网友C:
干通病干熟之后。,来一个挑一个收一分钱。
    然后这次 随便一挑顺便把RTC电路的线都给弄断了。  也是6的不行

网友:
人为故障来的是吧

网友D:
区电容都用镊子吗 怎么不用烙铁

网友:
楼主  有些暴力过头了

网友:
这个地方好像离大电容蛮远的吧,怎么会拆电容把这弄断了

网友:
这么旧的机子 还能修到这样的通病···看来机子主人很少用电脑了

网友:
修板不易,细心仔细

网友:
楼主太不小心了

网友:
这是三星这款的通病

网友:
对啊,网卡到底坏了没?经常手勿是真的。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断线,后来飞了一下

网友:
作孽啊,这么急干嘛呢,又搞出问题了,划不来

网友:
你干嘛使利器去戳,那其他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到底 还是通病电容咯

这个机器是通病,但是我看好多朋友这个问题还有没有修好的,所以发个帖子,我估计也有我这样的情况,可能他们没有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网卡发烫怎么解析,,,,,,

网卡确实是坏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机器的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通病干熟之后。,来一个挑一个收一分钱。
    然后这次 随便一挑顺便把RTC电路的线都给弄断了。  也是6 ...

你说的太对了,挑的太多了,大意了,没有想到电容下面的PAD和电容一起掉了,导致和南桥之间开路了,所以修板一定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区电容都用镊子吗 怎么不用烙铁

这个电容一般都是不拆机直接拿镊子去掉的,修的太多了,不用洛铁也是懒得原因,发这个帖子也是提醒大家,修板要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