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RepairTool 无法打开的另一个原因

楼主(2016-04-27):
在win10下,改时间,关迅雷,关杀毒软件都无法打破解版PCBRepairTool 的另一个原因,只要把QQMGBWebserver.exe 进程结束了就可以了,大伙可以试试,原因可能是QQ游戏防护工具引起的打不开。

网友:
上图上图啦

网友:
WIN7打不开的时候,注销一下,就能打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下次试试。

网友:
我现在都用的论坛的一个破解版,虽然每次第一次打开都会报错,但关掉,第二次就一定能打开,胜在稳定。
不像之前,改时间,看运气,有时能打开,有时打不开。

网友(2016-10-22):
感谢 我的win7 打不开 干掉这个进程ok

网友A(2017-03-08):
赞一个!今天也遇到了一台机子,装了QQ管家的,退了杀毒不行,最后把进程关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今天也遇到了一台机子,装了QQ管家的,退了杀毒不行,最后把进程关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自己维修间里的电脑什么杀毒软件也没有装,什么软件都可以打开,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