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解密 ID被盗了

楼主(2016-04-27):
客户来说自己 ID被盗了 要求解密 拆机开始刷BIOS 怎么读都读不出来 请大师指点一二
芯片型号 25Q064A  换过好多型号 读都是空的  自己型号就读 出几行
装上去机器还是有密码

网友:
这种的我使用RT809F可以读写,你试试吧。

网友A:
我也刷过A1502,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这个也要改的BIOS不然会很慢,你的问题估计是编程器不支持这个芯片吧,买便宜好用的809F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刷过A1502,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这个也要改的BIOS不然会很慢,你的问题估计是编程器不支持这个芯片吧, ...

你用是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网友:
確定這款機器密碼是在bios那?

网友:
楼主你直接装一个普通的BIOS 看可以开机没有锁没 你这样焊上刷肯定会出现报错啦  找个8M的BIOS 刷上去看一下 有没解掉先 这个BIOS 好像需要改过才可以用的
没有那么好搞哦

网友:
换个编程器 。
以前我也老用希尔特的。后来才发现不太好用。。

网友:
是编程器太老了 ,编程器不识别芯片   在迅维网买了一个RT809F 顺利的读出程序  找人改了一下 就搞定
谢谢大家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