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掉电,换电容后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6-04-27):
来一台4736,本来是掉电,加四个330后,电流跑0.76,不跑码,求助,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A:
因为你把电容下面的刮短路了...清理后焊好就行了.图片给你看看

网友:
替换大电容吗  加了不行还是换大电容吧

网友:
这么简单 的问题还发帖  直接换主板 就好了 我换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把电容下面的刮短路了...清理后焊好就行了.图片给你看看

你说的中间那个点是线性3V的,弄成图上这样只会引起不触发,不会引起我这个问题,不过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刷BIOS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把电容下面的刮短路了...清理后焊好就行了.图片给你看看

你怎么知道他刮短路了?

网友:
please check mother board for shorting in main supplly

网友:
这机子电源头子也比较容易引起掉电,有时候不一定是nec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dian  rong  zhi   bu  gou

网友:
有洒精把cpu座子刷一下就ok

网友:
是显示掉电换了电容不跑马?是这样的话肯定是没换好

网友:
電容沒換好?還是。。。?

网友:
这机器不装cpu也是这个电流  换个u看看

网友(2016-05-28):
试过有台换显卡好了。这个机器疑难杂症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