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大小写能切换,内外都不显示。显卡换过

楼主(2016-04-27):
华硕K43SV大小写能切换,内外都不显示。显卡换过,PCH换过,电压都正常,BIOS刷个多个。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接个集成试下

网友:
集成BIOS吗?

网友:
可能是屏暗

网友A:
接成集成,去掉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成集成,去掉独显

取了独显还是不显示,现在机子都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这样估计不好修了,检查一下LVDS模块吧

网友:
是不是少电压啊

网友:
很像BIOS问题,多刷几个看看。不行就看屏供电、信号··

网友:
内外不显不审仔细查查显卡这块

网友B:
有进系统的声音了,还是认真照看是否暗屏,有些外接不一定就能显的。
排除上部,然后从LVDS接口信号查起

网友:
lvds信号线路阻值,edid上拉排阻啥的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进系统的声音了,还是认真照看是否暗屏,有些外接不一定就能显的。
排除上部,然后从LVDS接口信号查起

谢谢大家的回复,已经找到问题了,这是个二修机,耦合电容断了好几根线,现在能显示了,但还是花屏,大花,这显卡是换过的,我再看看会不会是显存还有问题

网友C:
今天我修的G490外接可以,内接不显示,显卡拆了也是一样,PCH,EC,BIOS,cpu都换了,电压都认真量了正常,就是没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修的G490外接可以,内接不显示,显卡拆了也是一样,PCH,EC,BIOS,cpu都换了,电压都认真量了正常, ...

你这个仔细看下屏接口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你试过ASUS的板有没有去了独显还能显的。在这论坛我只看到一个贴子说能这样。我找了块一样有板试过都没有成功。所以我是比较怀疑是否真的是改过来的。

网友:
显卡排除了  换显存试试

网友E:
怎么花的哦!也有可能还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仔细看下屏接口的电压正常不

就是不正常,信号是从PCH发出开启的,还有从EC发出的。不会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花的哦!也有可能还是显卡!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准备再仔细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再换显存试试

网友F:
估计被人做手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被人做手脚了啊

的确是,显存也画了的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 显卡复位没有  断线了  也会出现这这种情况 大小写有反应 就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