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休眠后导致屏幕黑屏怎么办

楼主(2016-04-27):
win10系统休眠后导致屏幕黑屏怎么办

  win10系统休眠功能极大的改善了用户体验,我们不需要等待关机,就可以离开电脑干其他事了。可是,我们却经常遇到win10休眠后,在开机时导致屏幕黑屏,系统无法正常工作。遇到这种休眠后导致的屏幕黑屏怎么办?下面,就是win10系统休眠后导致屏幕黑屏的具体解决办法:

  1、单击开始菜单选择“设置”,进入到设置后选择“系统”。

  2、打开系统后选择“电源和睡眠”,并在右侧选择“其他电源选项”。

  3、打开“电源选项”中找到“更改电源按钮的功能”。

  4、进入后,点击上方“更改当前不可用的设置”。

  5、接着在窗口下方“关机设置”中取消勾选第一项“启用快速启动”,点击“保存修改”即可。

  有了这个解决win10系统休眠后导致屏幕黑屏的办法,大家在也不怕win10系统休眠后屏幕黑屏了。

网友A:
WIN10,把简单的问题做复杂化,做到了极致。
这么臃肿,也不是那么好用

网友:
不得不服微软!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把简单的问题做复杂化,做到了极致。
这么臃肿,也不是那么好用

微软现在弄 的 关机、睡眠、休眠 XXX,让人确实恼火。啊哈哈。

网友:
微软也在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