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充不了电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2016-04-27):
笔记本电池充不了电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有朋友笔记本使用中出现充不了电的毛病。那么,笔记本电池充不进电的原因是什么?笔记本电池不充电怎么办?其实造成笔记本电池不充电主要有4种原因:分别是电源适配器故障,电池故障,主板故障,电路故障。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笔记本电池不充电这个问题呢?

  一:电源适配器故障

  电源适配器有很多朋友称之为充电器,虽然不够准确,但也确实很形象。判断是不是由于电源引起的不充电也很简单,替换法就可以。这种故障在DELL笔记本维修中多见,DELL笔记本采用LBK(DELL架構),充电电路设计比较特别,适配器如果出现问题会不充电,如果不是原装的适配器也会出现不充电的问题。
  在HP稍新一些的笔记本中也有较多的机型采用了这种充电电路,比较经典故障的是HP NX6400 CPU占用率百分百也是由于电源故障引起的。

  二:电池故障

  笔记本电池故障表现比较简单,多是充电进度一直显示100%,实际上一去掉电源适配器续航时间不到几分钟,或是直接检测不到电池。主要是由于电池本身的正常损耗,笔记本电池、光驱、风扇这三样在笔记本配件算的上是名符其实的“耗材”了。
  相关提示:笔记本电脑即便是在关闭电源时,电池也始终处于耗电状态,用来维持主板上的基本待机电压。一旦连上外接电源,电池便会在默认情况下自动开始充电。有许多笔记本是放在办公室或家里不常移动的,但由于电池长期装在机器上,始终循环充放电,也严重影响了电池的使用寿命。我们笔记本维修中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客户说自己的笔记本电池几乎没单独使用过几次就不能用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笔记本长时间不移动的话一定要把电池取下来,将其电量控制在40%,并存储在15℃甚至更低的温度下即可。
  故障的判断也是用替换法,有时不能找到相同型号的电池就需要到专业的笔记本维修中心寻求帮助了。以前在我们的维修业务中有一项是笔记本电池芯更换,就是笔记本电池维修。随着笔记本电脑的大众化,笔记本配件的价格也已变得能够让消费者接受了,换个OEM的电池和换电池芯的价格差的也不是很大,所以一般直接换块电池就可以了,原装笔记本电池的价格大概是在笔记本价格的1/10,当然性能上的优势就不必多说了,选择OEM的还是原装的就靠您自己来权衡利弊了。

  三:主板故障

  主板故障引起的笔记本不充电是笔记本维修中遇到最多的,因为是做芯片级维修,一般的电源和电池引起的不充电在板级维修员手中就会解决,不会到我们手上的。
  主板的故障也有两种情况,由简到难依次是,电源口-电路故障先说电源口,这个比较简单,表现是不用电池时有时掉电,充电时断电续,用手动动电源口就可作出判断,还有就是电池与主板的接口虚焊也会引起不充电故障。

  四:电路故障

  一般是充电电路和保护隔离电路出现故障。除了芯片本身容易损坏外,其周边电路的损坏也很多见。如比芝麻粒还小的稳压二极管,在早期维修工作中,没有电路图点位图,修这种故障是相当的费时间。还有就是EC本身及周边电路故障,EC是充电IC的上级电路,负责开启和关闭充电电路,在这里就不做细述。
  日常的检测笔记本不充电这个故障的表现和故障点远不止上面几种,如果您的笔记本也出现了这个故障,可以详细阅读这篇文章,若还不能解决就到网上查询更多的故障原因。

  五、笔记本电池充不进电怎么办?
  1、检查电池,看看是否线路出现了松动,连接不牢的问题。
  2、如果线路正常,看看电池充电器的电路板是否坏了,换一个试试。
  3、如果线路正常,充电器是好的,那可能是电脑内部的回路板出现故障了。
  4、一般电池用了3年左右,基本都老化了,即使是锂电池,可以去维修店检测下。
  5、一般电池用到20%左右,就需要充电了,不要等到0时再充电,太伤电池了。

  拯救小方法:
  用餐巾纸把电池包起来,注意多包几层,然后用透明绞布再在外面粘好,注意要用绞布粘严实,不要让里面透水,然后放到冰箱中(2----零下2摄氏度中)保存72个小时后拿出来,电池可能会恢复部分存储功能。
  这些方法都用了,还是解决不了笔记本电池充不了电,那就只能更换笔记本电池了。

笔记本电池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21-1.html

网友A:
冲电电路还是好修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电电路还是好修一点的

明显是给用户看的。哈哈。。
都是维护方面的,没提一点 维修方面的,提了用户也看不懂呀。

网友B(2017-01-12):
遇到一台笔记本的,能判断出是主板原因导致不充电,可是改查些什么条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笔记本的,能判断出是主板原因导致不充电,可是改查些什么条件呢

找到充电芯片查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数据等)对地阻值.有无断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