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屏LTN156AT24 粉红色怎么修?

楼主(2016-04-27):
如题 三星屏LTN156AT24 粉红色怎么修? 这个型号的屏有两块一样的故障 显示正常 就是颜色偏粉红色
三星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粉屏是什么样子,最好有个截图

网友:
就是 你没有图片 别人想帮你都没有办法帮

网友:
屏接口的电压都正常吗 感觉有可能是RGB信号的问题

网友:
先看LVDS信号正常么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这个没怎么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