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T5532D可以代换NCT5577D

楼主(2016-04-27):
网上找到定义,因为NCT5532D看不到上下两边的定义,但发现左右都一样,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了IO,亮机了

网友:
这种小IO感觉很麻烦

网友:
有pdf就是好 保存了谢谢

网友:
5532d那个连接绿线三极管那个脚,经常坏

网友:
只是没试过代换,这个15元一个,

网友(2016-08-09):
这个I/O好像容易坏

网友:
七彩虹C.h61U V22 原来是NCT5577D不触发,换上NCT5532D不出CPU电压,换回NCT5577D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