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bios

楼主(2016-04-27):
一块华硕p8b75-v的主板开机不显示。有两个bios。想刷bios试一下。不知刷那个bios。两个都是8m的

网友A:
两个一起刷吧,这个是一个主BIOS一个从BIOS

网友(2016-06-10):
引用 网友A:
两个一起刷吧,这个是一个主BIOS一个从BIOS

华硕也有双BIOS?左边是主BIOS吗?

网友:
两个一起刷

网友B(2016-07-26):
引用 网友A:
两个一起刷吧,这个是一个主BIOS一个从BIOS

我这遇到6张网吧主板,都是开机20,连刷3张BIOS后,都跑55了,这板子两个BIOS 是不是 要区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遇到6张网吧主板,都是开机20,连刷3张BIOS后,都跑55了,这板子两个BIOS 是不是 要区分??

如果是这样的话两个BIOS是多大呢?一样大的容量吗?难道和THINK一样一个放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两个BIOS是多大呢?一样大的容量吗?难道和THINK一样一个放ME?

我把剩下的三张左边BIOS芯片交换过来也是跑55,我只有一个测试CPU是G1620,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我这CPU,客户一个CPU都没拿来,不好判断

网友(2016-09-07):
拿下来一个一个刷分左右

网友:
我手贱点错了没备份两个一起刷居然不亮机器了

网友(2017-12-23):
找准版本号,两个一起,一个是主,一个从,华硕不像技嘉,二者缺一不可

网友:
楼主没有拍个照片看看??????????、是两个8M??

网友(2021-03-15):
是不是PCI那边为左

网友(2023-03-22):
学习中,希望早日成为各位一样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