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OPPO1105电流卡80毫安不动

楼主(2016-04-27):
OPPO1105电流卡80毫安不动,求助各位大神。
OPPO

网友:
如果无跳变,还没走到硬盘

网友:
换个电源IC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换板吧。

网友:
国产机没有图纸,想要修主板的话很难啊

网友:
还是换板吧

网友:
字库坏,vivo和OPPO部分机型通病

网友:
能刷机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