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亮机掉电故障维修分析

楼主(2016-04-27):
                                                                             主角:神舟战神
本想直接进入主题,但是考虑大家看明白,所以还是说一下过程,怎么个亮机掉电?我觉得这哥们说的清楚点,直接复制过来了,而且不止他一个人遇到这问题,所以分享给大家,因为修机子什么最烦,就是当你所有的招数都放了之后,还是没有修复。无从下手的时候最烦。
拿来是亮机的,得细心点。

故障:亮机几分钟风扇狂转,报警,开关三个灯循环闪,然后掉电。

这是论坛哥们反应的情况。

-----------------------------------------------------------------------------华丽的分割线

维修过程
   故障点:从开机到亮机,显卡供电一直没有。
第一步:查显卡供电开启

问题就暴漏了。。。

第三脚EN只有0.7V 绝对的异常。
第二步:查DGPU_PWR_EN#为低正常,就查上拉电阻

+3vRUN只有0.8v,绝对的异常。
第四步:查+3VRUN转换电压来源

测得PQ13控制级为低异常,前面已经测得DGPU_PWR_EN#为低,为避免断线情况,我们再在PQ14脚位测试。

待机时DGPU_PWR_EN#为高,开机后为低,完全正常,那么问题很明显了、
第五步:测试PR71阻值及两端电压。
阻值1M完全正常,电压一段15V 一段0V 无断线。
那么结果出来了,更换PQ14再看控制级电压正常了。

显卡供电理所当然也出来了、

风扇转的也不再那么狂了、掉电也就此终止了。
瞬间感觉世界是那么的美好。

不说了,马上下班了。

 会员1488739300鑫豆2024-1-15 19:21
 会员2519482元2023-1-16 23:07
 会员12185232元2022-12-6 00:24
 会员8124222元2022-10-15 12:00

网友A:
原来是转换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B:
可以显示出来就是给的一个圈套,集显显示了,显示检测有问题断电保护蓝天还是不错的,

网友C:
这机子有意思,独立显卡供电没正常开启也能亮机,然后报警。

网友:
下次来这种机器就直接秒杀了,呵呵

网友:
碰到过一台一模一样的情况  ,顾客自己加内存后就变成这样,可惜没过保,顾客直接拿售后去了

网友:
这机器南桥短路的多

网友:
看来这个是一个病啊,呵呵

网友:
这个蓝天代工的主板是不是还有其它型号

网友D:
显卡没供电都能亮机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这就是通病

网友E:
这3V二级电压没出来, 能够亮机,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没供电都能亮机

是啊,当我测到显卡供电没出来时,我纳闷了分分钟。。。才回过神来

网友:
我暂时只修过这么一台,通病只有修很多台以后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3V二级电压没出来, 能够亮机,我也是醉了!

我也醉了那么一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没供电都能亮机

第一次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有意思,独立显卡供电没正常开启也能亮机,然后报警。

然而并没有什么暖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显示出来就是给的一个圈套,集显显示了,显示检测有问题断电保护蓝天还是不错的,

是,我本来不打算去量电压的,不量不知道,一量吓一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转换电压没出来啊

是的,还是属于比较简单的故障了

网友G:
遇到过显卡主供电没出来亮机的   就是显卡驱动打不上

网友:
我之前就没搞好看楼主修的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过显卡主供电没出来亮机的   就是显卡驱动打不上

没独显供电也能认得到独显吗

网友:
这是不是通病哦,上次我也修到过一台。。。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了,的确是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维修要细心,这个很重要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昨天也遇到一台ACER4750的机器,机器无待机,客户说没坏之前不认独显,修好待机电路一路触发亮机,再进系统看看是不是和客户说的一样不认显卡,进系统一看果然如此,直接检查显卡部分,也是没有独显供电,手一摸显卡冰凉的,基本可以锁定在显卡供电这块了,直接打电话和客户说独显要不要修,修的话要加钱,客户一听说小问题就弄一下,我一听,草,什么叫小问题,这得花功夫的,那他说就不修了显卡吧,能用集显就可以,鄙视这种人,三两下装起来还给他了。

网友:
不错。基本功夫扎实啊

网友:
楼主由浅入深,分析透彻,赞!

网友:
掉电问题好难处理  缺电压会掉电  缺信号也会掉电  得先查供电再查信号  维修前还得跟客户说一下风险  减少维修压力和避免不必要的心烦事

网友:
这种复合管容易坏

网友:
进来学习大神的维修经验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三代CPU跟四代CPU不能互放,看座子就知道了。提问那个同事应该没遇到过四代CPU

网友:
牛逼,要是我 肯定修不好, 我不会去测独显电压。 因为我觉得 都能亮机了 主板电压应该都是好的, 嗯, 下次一定要长点记性, 写的很好, 加分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下次可以直接秒掉了。

网友:
很多年没见神舟的电脑了。。。
这个么电压还能亮机也是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过显卡主供电没出来亮机的   就是显卡驱动打不上

就是没认到才打不上  是叹号

网友:
这个 机器  南桥坏的很多

网友:
在下也修到过类似故障 学习了

网友:
高手阿哈哈   是pq13吧哥哥

网友:
神舟掉电问题很多呀  手上个K650D的  有时开机 有时掉电 有时 不上电  看来这批板子不行啊

网友:
独显没开启,如果有开启有供电就不是那么好查了吧

网友:
这开机直接用的集显吗

网友:
必须加分  感谢楼主  以后这样的多多分享  嘿嘿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思路也清晰,排版排的也好,给个赞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写了这么长一篇帖子,为我们新手带来不少的启发。再说楼主的耐心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早就不写了。手敲键盘都要敲疼。。。。以后我们还是应该多发帖子。帮助更多的人。。

网友:
蓝天代工的主板,估计往后很多有得修,外星人也有找他做

网友:
这机看样子是通病 早前几天碰到一台 也是没法弄 退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还是属于比较简单的故障了

修出来了什么问题都是简单的

网友:
蓝天做工不赖嘛

网友(2016-06-30):
供电不全就可以显示了,这是不是设计缺陷啊?

网友:
为什么老帖子都放出来了?

网友:
此机掉电,风扇狂转是缺显卡电压引起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 ,叫我不知道怎么下手 。

网友:
弱弱的问下PQ14和PQ13是桌面导通工作的?

网友:
神州的我一般都是放弃

网友:
二级3V电压没转换出来都可以亮机,他么的太迷糊人了吧!每个厂家设计都不一样,累死我们搞维修的!

网友:
这板子集显可以亮。

网友:
电压都量一遍不可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