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10 没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04-27):
z410 没cpu供电其他的有。 pu901的1脚vron有3。3 v     vcc5v供电 有  3.5脚 svid没电压 上拉的+VCCIO_OUT  没有 。。。 +VCCIO_OUT是从哪里来的 ? 是不是cpu发出来的?     cpu坏吗

网友:
以解决。 换cpu没用。 cpu电压不出   0.03电流。    30脚  1k电阻开路    30脚vrmp是做什么  用

网友(2016-06-01):
楼主的可以显示,电流多少,我的0。65A,不跑码,电压都全了

网友:
想换个CPU试试,但还没找到这种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