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wifi密码

楼主(2016-04-27):
如何查看wifi密码

  无线WIFI上网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那么,如何在已经上网的电脑或无线路由里找到这些密码呢?wifi密码到底保存在系统的哪些地方?我们如何查看wifi密码呢?

  方法一:在电脑网络连接中查看密码

  在电脑网络连接的时候都会设置wifi网络的拨号和密码设置等等,所以可以通过连接中进行看到,具体的步骤:(以下步骤以win7系统继续操作)
  左键点击无线网络标识,然后会弹出网络连接的状态框;

  选中需要查看的无线网络连接,右键点击,在选择菜单里,选择“属性”;

  在属性窗口中,选择“安全”选项卡,然后把“显示字符”选项前面的勾打上,则此时网络密匙就能完全展示出来。

  方法二:通过无线路由器设置查看密码

  用无线路由器进行上网都会设置无线网络的密码,所以可以在无线路由设置里看到密码。具体的步骤方法:
  打开浏览器,输入192.168.1.1,弹窗无线路由器的登录,正常账号都是admin,密码也是admin,这里输入的地址和账户密码会因为路由器的不同而有所不一样;

  点击“登录”后,进入无线路由设置向导页面;

  在左侧的菜单栏,选择“无线设置”下的“无线安全设置”,点击后,右侧会出现路由器的相关的加密方式,选择自己加密的形式,可以查看wifi密码。

  通过上面的方法,你就能找到电脑网络或无线路由里的WIFI密码。

网友A:
这种做电脑的都知道吧

网友A:
这论坛里发这个就没有意识啦

网友B:
9494  这个稍微懂点电脑的都知道啊 还以为讲的是破解呢 被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做电脑的都知道吧

这个很显然是给电脑用户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论坛里发这个就没有意识啦

等你发几篇有意思的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494  这个稍微懂点电脑的都知道啊 还以为讲的是破解呢 被骗了

破解有啥讲的?不都是些噱头?!

有时间了,弄篇如何防止所谓“破解”的文章到是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破解有啥讲的?不都是些噱头?!

有时间了,弄篇如何防止所谓“破解”的文章到是有意义的。

现在路由器都能面破解了 直接封锁 mac

网友:
WirelessKeyView 让你可以恢复 Windows 操作系统(非第三方产品)存储的无线网络密匙(WEP/WPA)。该软件采用十六进制和 Ascii (如果提供)码显示带有适配器名称和用户图形界面的密匙。该信息可以被拷贝到剪贴板或者导出为 Text/HTML/XML 文件格式。该软件不需要进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