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win10遭遇死机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27):
升级win10遭遇死机的解决方法

  最近win10不断推送系统更新,如果你不巧遭遇了升级WIN10死机,请看看这篇文章。
  1、下载安装支持兼容Win10的软件版本,下载软件之前看一下兼容列表里是否有Win10系统。虽然Win10可以向下兼容Win7/Win8.1的应用,但是如果软件本身兼容Win10,会更加稳定。
  2、如果没有找到Win10版本的软件,在安装的时候就要选择以兼容模式运行安装程序。这个可以在程序属性的兼容性中设置。
  3、如果已经安装了程序,可以打开程序的属性,勾选“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的选项。
  4、运行程序时,程序突然失去响应也会导致死机,可以点击一下程序的窗口,选择直接“关闭程序”。

  5、如果上述方法不能关闭程序,可以用任务管理器结束任务,来中止程序。
  6、当然你还可以找到未响应的进程,关闭这些进程后,就可以关闭未响应的程序了。
  7、最后一个方法,如果你的Win10实在出现了太多次的死机,说明你的硬件不兼容Win10,可以退回原来的系统。

  如果上面解决升级WIN10死机的方法都用遍了,还是无解,那只能说很不幸,重装系统吧。

网友: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真能解决

网友A:
刚有一台这样的 试过不行呀  还得从装系统

网友:
W 8更新更了2小时,还是关闭更新的好

网友:
现在回复加2金币

网友B:
又是复制粘贴来的帖子,什么版本会出现死机也不写,拜托搞全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复制粘贴来的帖子,什么版本会出现死机也不写,拜托搞全一点

这个是通用的处理方向,WIN8到WIN10 升级系统都这样处理的。
难道还分个企业版、32 或 64位?
你有本事弄个不同的处理方向?
基本系统常识都没有,就瞎歪歪。。。白瞎了迅维学员的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有一台这样的 试过不行呀  还得从装系统

升级后死机的吗?具体现象,有没图片?

网友:
下次遇见试试

网友:
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