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cBook Pro A1278键盘1至9数字键用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6-04-27):
有一台MacBook Pro A1278的本本,键盘1至9数字键用不了,其他键都可以用,0也可以用,请问是键盘问题吗?还是键盘被锁了,如果真的被锁了,该用什么方法解锁啊,望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Mac
解锁

网友:
这问题,个人觉得键盘问题居多。

网友:
键盘要锁了的话连0都不能用了吧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吧

网友:
原来是可以用的,客户说在win7系统升级到win10不成功,然后进不了系统,重新安装了win7系统,然后键就用不了了,现在又安装回了原来的苹果系统,0至9数字键也是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