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的驱动板有哪几种?

楼主(2016-04-27):
今天维修显示器,主要是换驱动板结果把跳帽调节分辨率的驱动板给刷了个程序,导致电源指示灯无反应,不开机。仔细一想显示器维修的难点不就是换驱动板吗!搞好驱动板液晶电视机也不在话下。不知道大家常用的驱动板型号有什么样的,谈谈它的优劣,谢谢!!

网友A:
我用的都是自己写程序的,,,,

网友:
NTA91C 2250 2270等,都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都是自己写程序的,,,,

自己写程序麻烦呀

网友:
我看万能驱动板是以后的趋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程序麻烦呀

我感觉不麻烦,只要有程序就行

网友:
感觉驱动板出现问题很不好修

网友:
现在都是单片机的驱动板,除非是工厂有程序外流。要不网上很难找到合适的程序写。

网友:
2270    nt91   2025    基本就这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麻烦,只要有程序就行

你都写得那种驱动板的程序啊、单片机一定很熟了,能否分享一下? 我有个gm2621的板子,屏幕饱和度过高,颜色太鲜亮,好像是gamma值过高,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求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都写得那种驱动板的程序啊、单片机一定很熟了,能否分享一下? 我有个gm2621的板子,屏幕饱和度过高, ...

你说的这些问题,需要厂家来改进程序,只要找到合适的程序,那就刷写呗

网友:
现在主流是22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问题,需要厂家来改进程序,只要找到合适的程序,那就刷写呗

我以为你有源代码呢,能够自己调试调试问题出在哪里,我以前做stm32开发的,写过不少代码,但是这个gm2621,没有代码。但我觉得这个代码应该也不会太复杂吧,芯片厂家会提供一些sample,然后在那个基础上盖,但这个片子是个入门级,好像st也没有提供详细资料,不像stm32比较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问题,需要厂家来改进程序,只要找到合适的程序,那就刷写呗

关键是今天,我试着用usb转串口,吧vga的scl,sca改为串口模式写程序,失败了

网友:
我家有个显示器每过两年差不多就得写一次MCU,不知道是不是这款显示器的通病。

网友:
万能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