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压降问题。。。。

楼主(2016-04-27):
新人刚接触好像存在误区我一直以为二极管的压降是比如如果硅管压降0.7v,那么即使正极过来的电压是12V,也会降到0.7V。。。
最近看了帖子才发现原来应该是减少0.7V而已...

可是问题来了我最近发现有一块显卡,12V供电,接到一个三极管的B级上,实测这个三极管的B级居然就是0.7V,这是为何啊,究竟哪个才是对的...

网友A:
你接到b极上测b极是不会有压降这一说的,压降指的是电压的输出端,理论上硅管降至11.3V,锗管11.7V,实际也许会有一定偏差。

网友:
就是材料本身的牙差

网友:
压降与电流也有关呀,它是非线性元件,,,

网友B:
12V不会直接接到三极管B极,是你看错了

网友:
能不能发张图片给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接到b极上测b极是不会有压降这一说的,压降指的是电压的输出端,理论上硅管降至11.3V,锗管11.7V,实际也 ...

那如果2V的电压来到三极管B级,实际测试如果是硅管是不是这个三极管B级只有1.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V不会直接接到三极管B极,是你看错了

可能是吧,是挺久以前的事了,不过如果是硅管三极管,B级接上2V电压,是不是通电测量B级只有1.3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吧,是挺久以前的事了,不过如果是硅管三极管,B级接上2V电压,是不是通电测量B级只有1.3V?

错。 硅管的话是指BE间的压差是0.7V.至于B,E点的电位要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 硅管的话是指BE间的压差是0.7V.至于B,E点的电位要在电路。

你说的压差0.7V是指 B级大于E级0。7 V三极管才导通把?那么我前面说的B级接上2V电压后,实际测量B级电压会是多少啊?我就是不知道这些所以不懂得怎么测三极管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