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m 维修

楼主(2016-04-27):
华硕P7H55-M ,开机跑码80.内存上不上都一样,看来是内存不过,官网下了BIOS ,刷上一样,测内存
SPD供电,3.3v  ,SMBCLK 一个3.3V吗,一个1.6V,看来这个问题大些。论坛下个点位图。线路通到,桥
旁边,472排阻处,换个103 问题依旧。。再找。通到。CPU供电IC 旁,一个8脚小芯片。看看脚位定义
,没看出所以然。拆了试试。。通电一路跑码,装就正常。。

网友:
这个是不是跟V星的小八脚类似的芯片

网友:
看来没有点位真的难搞啊  内存 的在cpu附近哪里

网友:
这个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
这个板子的这种故障,其他人在维修中也可能遇到,所以能把元件编号指出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主板我以前修过了,找不到点位图,哎,当时没有

网友:
确实是通病了  遇到好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