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不开机为什么把71脚弄掉能开机

楼主(2016-04-27):
华硕P7H55M  不开机为什么把71脚弄掉能开机
72脚SPL_S3

开始是按开机没反应
试了下直接把电源的绿线短接能开机
慢慢找线路 发现SPL_S3没电压
这个电压是南桥送过来的  开始觉得是南桥问题
如果换太贵了 就先找连的东西  发现都是空的  就是直接IO连桥
试下把IO  71脚翘起 有没有电压  发现可以开机
为什么  求解释

想知道为什么  这个信号是南桥过来的 不用也能开机
现在好了  先给客户

网友:
搞不懂。高科技的

网友:
我有这么个主板开机 内存报警咋回事 不是内存 不是插槽 也不是 CPU 的问题都换过了

网友A:
也是华硕的H55 之前还是好用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坏了  放在盒子里 还是 总报内存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华硕的H55 之前还是好用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坏了  放在盒子里 还是 总报内存错误

我的不是内存 开机

网友:
不清楚 应该是个监测信号吧 强行跳过

网友:
看不懂有没有详细解释

网友:
坐等高人解释其中原因

网友:
每天都能在【迅维】网上学到很多,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是不是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呀,你这样是关不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呀,你这样是关不了机的!

en   关机了 风扇还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