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GTS250 过程贴 高手勿喷

楼主(2016-04-27):
因为是新手 在咸鱼买了两个GTS250 50包邮 说是无修 后来打开发现是修过的 亏了先上机看了下 第一个电压正常 但是主板报98死机 心想估计核心虚焊了 后来打GPU值 果然有几个针断路 然后上bga 然而还有三四个断路 然后直接拆核心出来 发现 PCB掉点了 有十多个吧 心想还修个毛啊 补点太麻烦了 就没修了
第二个 上机测试 无核心供电 查看 PCB 给人家拆了两个电感 然后在前一张上拆了两个电感补上去 之后上机电压正常 卡可以亮了 然而进一步测试显卡 驱动什么都可以正常安装 但是进入游戏时会死机 然而想起之前看过一个维修贴 说是BIOS芯片问题 然后二话不说 直接把第一张的 BIOS芯片 换了过来 然后进行测试 果然 问题解决了

网友:
玩游戏时,顺便让显卡给你烧点水喝吧,这温度烧水也差不了多少了

网友A:
这温度很高呀,怕用不久吧

网友:
相档于两个卡合成一个卡,,也算没白花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温度很高呀,怕用不久吧

百度看了 这卡就是这么高温度 特别是这显卡版本

网友:
散热加强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百度看了 这卡就是这么高温度 特别是这显卡版本

用不久的,GTS250最高不超过75度可以长用

网友:
显卡挡2B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不久的,GTS250最高不超过75度可以长用

硅脂也换了 这只能改散热器了 我百度索泰F1散热都不好 这卡只用来练手 修好都是送人的

网友D:
我淘了个gts450显卡,lol完,温度还不过50度,2根铜管散热

网友:
对了。楼主,你打值 在显卡的金手指上打的吗? 那16对 耦合电容相对应的脚位是吗?
另外 记住你的游戏ID了 那个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淘了个gts450显卡,lol完,温度还不过50度,2根铜管散热

这是250 上代产品了

网友:
楼主,有没测试GTS250显存的MSTS软件,发一个嘛吗,谢谢。

网友:
这显卡温度这么高啊

网友:
牛叉,我也是新手,估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