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板还有这问题致关机重启!

楼主(2016-04-27):
型号:GA-p41-es3g
     下午修这块板,发现关电重启,一秒钟就起来,相当积极,一看头大,我该是查桥吗?查桥吗?查么,不查,论坛看看,最终得到结果是,去掉这个管子,看图

  冥冥中觉得不行,因为有查IO的pwbtn信号在关电后没有异常,slp_s3#信号会自己过来,

跑码开机的板子摁不住它也觉得这码跑的揪心啊,我要查桥吗?要追线么?算了,问问店里的大神,大神说,噢,通病呀,好几个板子都是这样,只有技嘉这种板会出这问题,什么情况?
看图,1,2,3,4

(崇拜大神)

4在这里,pme网启功能平时很低调的吧,开着也不大会有这种问题,客户用到这个也少吧,关掉算了

安静了就行!!

喜欢修板的朋友肯定需要图纸
细心的朋友肯定缺图纸!
需要媳妇的肯定那必需,要图纸!

网友:
图纸密码: rmadept
技嘉图纸跟V星图纸一样有通用的密码,具体多少你们搜吧,
有次下了别人发的V星图纸,因为他没发密码,我把他举报了《》,,不知道不记得是谁了,不懂有通用密码,原谅无知,不好意思,反正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能把我怎么样,,玩笑,那真的是抱谦啦,,,抱谦!

网友A:
小白不懂 ,这个关了没影响吗?> 为什么关了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不懂 ,这个关了没影响吗?> 为什么关了会好

网启就是一功能,一般用户用不到吧,目前觉得,有些黑客喜欢用这功能,说起来好怪,哈哈1

网友:
网卡带远程启动

网友:
恐怖,恐怖

网友B:
这个信号很早就有提出来了。只是楼主没注意吧哈哈。WAKE。网络唤醒的。只要这信号为低的话就是一关机马上开机

网友C:
是不是不定时重启的啊

网友:
看到这些英文就晕,不过LZ的贴很适合我这样的小白。

网友: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很早就有提出来了。只是楼主没注意吧哈哈。WAKE。网络唤醒的。只要这信号为低的话就是一关机马上开 ...

是的,是的,惭愧,吃得不深,最初想到唤醒这个,以为是网卡坏了,遂把网卡拆了,没效果就深想,原来是桥主控这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不定时重启的啊

不是,就是关不了机,一秒钟就自动上电

网友:
图纸没人要吗?甩卖价啊,都下载回去玩玩吧!

网友:
原来是通病啊,又可以轻松了。。。

网友:
下图备用。

网友:
谢谢,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照你方法解决了

网友:
原来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D:
USB5V转3.3V低了也会

网友E:
多问一句通用是什么啊

网友:
这 功能很早就听过,只是具体怎么操作今天第一次看

网友:
关了没关系的 普通用户用不到

网友F:
我想知道的是,网卡到底坏没坏???

网友G:
大哥 你这个标题应该写的详细点啊,方便后面的人有相同的故障维修,比如 技嘉GA-p41-es3g关机重启。

网友H:
应该是 网卡坏了,拆掉网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 网卡坏了,拆掉网卡应该就可以了

试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哥 你这个标题应该写的详细点啊,方便后面的人有相同的故障维修,比如 技嘉GA-p41-es3g关机重启。

谢谢,下次注意,好像修改不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的是,网卡到底坏没坏???

没坏,测试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问一句通用是什么啊

密码通用吧,未经私人修改过的密码,好像都可以用通用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5V转3.3V低了也会

是说oc反馈吧,谢谢,收藏了

网友:
英文这东西确实有难度,不过要学的话也很简单、

网友:
遇到过关机重启的是BIOS的问题,这种以后要注意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关闭网络唤醒!

网友I:
网卡坏了吗,没多少人会用到网络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I:
网卡坏了吗,没多少人会用到网络唤醒

没坏,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