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212T 板号MBX-224开机灰屏

楼主(2016-04-27):
索尼PCG-61212T 板号MBX-224开机灰屏
开机灰屏先是想到显卡问题,这种显卡出问题的多,不过一般都是不显示,这台是灰屏.
先用热风枪吹一下,无果.
想到SONY主板还有个一排跳线.是不是这个问题.以前碰到过6分屏的故障,拔对了就能好. 原装是这样的,后来经过两次拔成这样就好了 就这样显示正常了 .开机灰屏时的图片忘了拍.都见过自己脑补吧.

网友A:
2次?    一定要拨两次 ?              还有 这是什么原理?   希望能详细讲解下, 当然加个权限吧。

网友:
这像是啥的edid切换开关,不知道具体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次?    一定要拨两次 ?              还有 这是什么原理?   希望能详细讲解下, 当然加个权限吧。

呵呵,不是这个意思 .每拔一次开机试一下看对不对,我拔了两次就拔对了

网友:
开关  有其他人拔过吗?

网友:
特别的问题,碰到了才知道

网友:
这组开关不是人为拨动造成显示异常————难不成是故障不就开关...?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 怎么切换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得看屏参数

网友:
这个客户应该不会去动的啊,为何要两次呢

网友:
听说过  自己没调过

网友:
是不是集显独显开关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同样问题。重值显卡没好。后来找贴子发现拨那个开关真的好了。

网友:
这样有多少组合的吗不得试好久

网友B:
这是二修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二修机吗?

不是二修机.碰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还在边修边看,慢慢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二修机.碰到过好几台了

那就有点不懂了,客户不会自己去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二修机.碰到过好几台了

每个客户都会自己搞,维修的还是维修的么

网友:
以后遇到了也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有点不懂了,客户不会自己去跳啊,

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先看看那里吧,SONY设计的东西咱也吃不透.碰到过几次 就有经验了

网友:
是主板上的键盘位置开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先看看那里吧,SONY设计的东西咱也吃不透.碰到过几次 就有经验了

原来是通病啊,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为啥会坏呢?

网友:
知道有这个个开关,但我没拔过也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
索尼机子那开关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