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X201I-I5出怪事求助

楼主(2016-04-27):
电脑放在包里背回来,开机不显示仔细观察有图像无背光,进WIN图标显示屏掉电,其他工作正常,接外显一切正常,怪事了开机查屏开关无3V,屏保险有3.3V供电过一会屏保险掉电,上网查了通病有但不会屏掉电,查芯片97脚对地值正常,把BL_ON芯片97脚翘起,开机测97脚2.85V正常但还是屏掉电,查屏供电Q49G极13V、SD极3V正常,把开关飞过去亮机,一会图像没了,Q49G极VCC3P_DRV来自TB芯片掉电时为0,LID为1.62V强加3V故障依旧,系统重装过,BIOS在网上找了个准备刷,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换屏线    应该可以

网友:
补一句,安全模式进入一切正常系统就不行

网友:
驱动与系统先查,屏线与LID再查

网友:
屛线坏了暗屏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