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联想95831拆开24角电阻都没供电

楼主(2016-04-27):
G470 联想95831拆开24角电阻都没供电,CPU换过,管子什么的测没问题
95831也换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前端有问题 查前端条件

OQC

网友:
查查其他微微条件啊

网友B:
去电阻也不出,习惯性要查供电芯片条件

OQC

网友C:
去掉电阻出吗?

OQ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前端有问题 查前端条件

查了,供电都正常,也没掉件,郁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电阻也不出,习惯性要查供电芯片条件

已经查过了,都一样,我再上个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电阻出吗?

不出,,,管子G极都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供电都正常,也没掉件,郁闷哦

慢慢 查吧  仔细点

网友:
看数据手册这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