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得三台机,头都大了,郁闷中

楼主(2016-04-27):
1,华硕F8V
故障:开机电流0.25掉电
报价后客户同意修,开拆完后发现,请看图

一个电容烧了,一个场管烧了,心里高兴,以为就这么简单?三下五除二开干,场管找了个4407的换上,电容直接处理了,把黑的刮干净,认为OK后上电.待机正常,开机上电,故障依旧。0.25掉到0.11,0.11时51020发热,3/5V输出关闭,看来是保护了。问题没这么简单,再次开电,瞬间量各电感电压1.5,1.0,0.9,1.8都正常,当量到VS转换电压时,一个都没出,看来故障出在这,找了个图纸看了下

VS输出是受控于Q9105,开机瞬间量三脚有12V,2脚也有3.3V控制电压,4脚没有输出,Q9107也是一样的,刚好想起有一片差不多的板子,到上面找了两个换上,开电,电流一下上去了。OK

2,IBM R61I
故障:插电待机过高,开不了电。
开拆后发现桥炸了个包,再次问客户怎么坏的,说是打雷打坏了,报价后客户同意修。首先把桥拆了,这桥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打胶的。拆完板子还好没掉点什么的,测量网卡也挂了,网卡也拿了,然后换了新桥上去

插电待机正常,开机开不起来,量待机3、5V,1.8V,1.5V,1.0V都正常,当量到MPWRG量为低电平

看来问题出在这,开始以为是8632E的问题,断开电阻后故障依旧,装回后查找跟这信号相连联的元件,上拉电阻正常,当找到这里时

心想这个电源芯片容易坏的,断开R71后插电量得有3.3V,真郁闷,打个雷这个也坏了,换了一个后插电直接开机了,呵呵,把网卡装上,发现网卡灯常亮,又把
75欧电阻跟接口芯片也换了,再次插电,网卡灯正常,就想装机试机了,插网线发现没有信号灯,郁闷,该换的都换完了,难道又是断线了,

测量发现果真如此,飞好线后,上电OK,修复。打雷有可能会断线的,大家要注意。

3,ACERV5-573G
故障:不加电,待机过高
拆机没发现有什么,插电待机过高,一下子CPU发热,还没开机就热了,量3,5v电感,3V阻值过低,22欧,估计是CPU挂了,这个I5-4200U的,呵呵。
问题就来了,报价后 客户同意修,拆了CPU后果然阻值正常,心想这个钱好赚,就换个芯片。

订芯片时上家卖芯片的说不想卖这个给我,我就郁闷为什么有钱不赚,他说这个东西不好搞,我说没关系,就要了一个,他说不保上机的。
订回芯片时才傻眼了,原来他说的不好搞是指这个U都是弯的,拱桥一样,发的还是无铅的芯片,心想不管了,先装上看看
装完后上电待机正常,开电0.07,心里一阵凉,这个鬼东西贵着呢。会不会没焊好,死马当活马医,开干,拆了植有铅的。
拆完后

看图,一边完全没焊到,看来这鬼东西真不好弄呀,弯的植珠也不好植呀,后面发现了这个利器。

这是没加东西前的,

加上这个大弹黄,很黄很暴力,大家以后碰到要注意弹黄不要拉得太长,拉太长弹力过大,后果自负

改造完后植珠那个爽呀。一下子就OK,植完马上装

装好后开机,电流一下0.4几上去了,开机显示慢这个问题就不要说了,呵呵,

OK,修复。大家碰到换这个鬼东西时可以参考,碰到了尽量换板吧,这个鬼东西真不好弄。
谢谢大家看完,觉得有用请打赏个分。

网友:
这么好生意啊,一台几百都成千了

网友:
一台几百就别想了,都是同行的

网友:
这个不错 修板前就有思想准备要发帖 厉害

网友:
佩服楼主,IBM R61I雷劈了还能修好,,板载cpu最烦人了,做桥真没信心,换板实在太贵,还爱坏,操淡

网友:
这个U多少钱的,无铅很难焊

网友:
真是可以啊。多学习学习

网友A:
从3片板看出楼主的经验丰富,尤其是F8V和R61。
后面4200的U桥换就需要BGA的过硬和胆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3片板看出楼主的经验丰富,尤其是F8V和R61。
后面4200的U桥换就需要BGA的过硬和胆识

谢谢加分,时间不够用,要不然都发几个贴,天天忙得死

网友:
搞不好u给陪了,哭都来不及。有风险,当然也有可能你技术高,经常搞有经验了呢?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下,平板的主板充不进电,我把主板换到好的平板上面还是充不进,但主板能正常使用。我想问下,这个修好要多少钱

网友:
这个u确实不好搞  又贵  包上机的更贵

网友:
楼主今天收入不错哦,谢谢分享,值得加分!

网友:
板载CPU一般我都换板  风险太高 不值得

网友:
这个U不便宜呢吧,维修越来越没搞的了

网友:
厉害啊,这三台机器加起来也得几百大洋,技术真是刚刚的!

网友:
楼主也是强悍啊 CPU坏一般不敢接 万一没弄好 成本很大的

网友:
楼主 你这个BGA的风嘴是多大的啊
哪时有的买的

网友:
开机显示慢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楼主果然艺高人胆大,请问楼主做BGA,旁边的显卡显存都不用锡箔纸包一下吗

网友:
楼主历害 佩服,,想问用了多久修好的这几台机呀

网友:
楼主最后的干的PL

网友:
BGA的风嘴没这么大的,在哪能搞到焊接这样芯片的风嘴?

网友:
确实老师傅了,胆大心细,这种U我们一般都不敢动的。

网友:
楼主辛苦,不容易呀

网友:
太佩服楼主搞这个U的手法了,要是我估计就头疼死了,无从下手

网友:
板载CPU风险太高,一般人都是换板。

网友:
这个cpu很贵吧 修不好就亏大了

网友:
一修三台, 我这三天接不到一台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在哪里开店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ASUS不好搞呀

网友:
一下就是三台的收入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三台机器加起来也得几百大洋,技术真是刚刚

网友:
CPU焊接 佩服,值得下次实验一次。

网友:
我喜欢楼主的植株台,,想自已做一个,不过没有材料,

网友:
楼主大手笔,一来就是三台,还都待机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