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开机瞬间掉电0.3几

楼主(2016-04-27):
接到一个Y460 的笔记本没修过,开机掉电换个U还是不行,这个机器有通病吗,怎么测啊我是个新手,希望有大侠帮帮忙,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
量量看cpu电压有没有瞬间出来

网友:
量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我已经修好了,it8502第124针脚虚焊了,加焊修好了,我是新手刚刚上路谢谢